怎么样的汇编代码才算绝对地址代码,生成obj里的也没有 ...

楼主(2007-04-12):
怎么样的汇编代码才算绝对地址代码,生成obj里的也没有浮动地址。
怎么样的汇编代码才算绝对地址代码,生成obj里的也没有浮动地址。
是不是代码里不要段这个伪操作就可以了?
怎么样

网友A:
汇编里不都是用ORG这个定位伪指令嘛?
编译链接后,生成的汇编文件就已经确定ORG了,再用汇编器就生成HEX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