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U盘一个识别为本地磁盘\一个为可移动磁盘--不知道为 ...

楼主(2007-01-28):
2个U盘一个识别为本地磁盘\一个为可移动磁盘--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和驱动有关)
2个U盘同时插入我的电脑,一个识别为本地磁盘,一个为可移动磁盘--不知道为什么会显示不同性质的存储设备(会不会和驱动有关)
存储
电脑
可移动磁盘
本地磁盘

网友A:
应该是和U盘有关系,因为系统自带的U盘驱动是按照USB协议来处理的。如果U盘的固件程序响应的不正确,那么驱动程序可能就会出现识别错误的情况。你可以多用几个U盘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