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I清零的问题.

楼主:
循环读取串口数据的时候,当有数据来,RI置位,请问按科学方式是先清零还是先把SBUF的数据读走?

网友:
先读数据,后清零

网友:
我觉得先清零更好,因为清零后新的中断信号就可以被接受,而如果这时候再读书据数据也是刚才的那个数据

网友:
我试过两种方式都可以,不过不知道哪一种更科学一点.

网友:
由于单片机速度够快,(相对于串口的速度来说)

只要取数据和清中断标志紧挨着,那么就无所谓谁更科学了...

呵呵

网友:
好的,那就随便了

网友:
我是觉得先取走再清零比较好啊。比较符合逻辑过程。
我看很多人都是先清零,再操作。不喜欢,不好。

网友:
RI清除后,新的数据就可能被接收,如果先来的来没有取走,就可能冲掉。

其实51的UART不足以保证数据的完整,除非你增加握手信号。

网友:
RI清0了也就是说下一个中断可以开始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取数的话可能会不是想要的数
个人认为,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个人认为先读走SBUF,再清零
当然如果原来的数据不要的话应该无所谓

网友:
个人见解:
    从逻辑上来说,应该先读取数据,然后CLEAR 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