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完成如下的功能使用什么CPU

楼主:
1、连接4个串口
2、用220V供电
3、访问桌面SQL Server数据库

操作系统采用windows ce请问使用什么CPU的嵌入式主板?相应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
你列出来的东西和cpu没多大关系吧,220v始终还是要用变压器的哟.

网友:
2、用220V供电

简单地弄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2和3都与CPU没关系;没有CPU能直接接220V的,都要做一个电源。至于3,那是操作系统定制的问题。

至于4个串口,没见到有这样的CPU,最多的见过3个的;可以让硬件工程师再扩几个出来。

网友: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选择什么样的CPU最好。

其他的原因:
技术资料最多
硬件配置容易一些
需要多大的CPU(例如400M)
使用ARM或者x86的那个更好或者其他的CPU

网友:
对了,我们没有硬件工程师,只有我老哥一个在搞这个,而且还是由vc转换过来的

应用程序没问题,只是系统内核生成有问题:
1、创建安全的内核,(使内核不运行未授权的dll或者exe)
2、显示公司的启动图标
3、带U盘,CF等等
4、内存设置(mmu设置)
5、可能用其他的外设代替串口(例如使用usb)

等等硬件相关的问题希望各位老大多多指教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是威盛的cpu,x86的架构,c7型号,1G的 ,有专门的bsp,安全没问题,要显示公司的启动LOGO,只要在BIOS里刷一下就好,这个工具网上多的是,带USB,cf卡接口,内存设置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自带rs232
串口,当然可以用usb取代串口开发,成本大概600左右。

网友:
用ARM9. Atmel的或三星的都可以. 成本如楼上所说

网友:
两位老大:
告诉我你们的厂家的网址或者联系方式

网友:
你去网上搜下,有无数家类似的代理商,包括奸商在内,如果买一块的话价格会高很多。

网友:
如扬创的2440开发板带LCD.触摸屏的才一千多. 估计这应该是最便宜的ARM9开发板了.

网友:
谢谢各位,不要沉下

网友:
6楼VIA的板子就很适合,集成1G CPU无需风扇体积很小,有4串口的型号。功耗很小也就是15W左右,操作系统可以直接用Windows XP嵌入式版本,

网友:
谢谢各位,不要沉下。

windows xp嵌入式版本很贵而且不如windows ce运行速度快。我想选用windows ce请问威盛的板子支持?

另外我还想进行一路视频信号的采集请问哪种视频采集卡支持windows ce

网友:
外加,采集安防用摄像机的信号.

网友:
告诉你,这些东西wince全都支持,威盛支持wince,采集卡自己去看把,关键是串口通信问题,连接上了,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