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属性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11-20):
按钮属性的设置问题
我用按钮来做主菜单,当按下按钮时希望出现凹进去的感觉,就想系统的开始菜单一样效果
在按钮属性里可以把Client edge 跟Static edge选中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在程序中设置他们被选中
请指教,在线等
我不知道
在线
菜单

网友A:
模拟器上的开始菜单,没有凹进去的感觉啊!
楼主的调试环境是什么?

网友B:
WS_EX_STATICEDGE
WS_EX_CLIENTEDGE
是不是要设置这两个属性啊

网友C:
我是要在在开发板上实现那种效果,lenux说的对就是设置那两个属性,请问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D:
在创建时的参数中加入就行

网友:
可我这个不是动态创建的啊。我只是想在点击的时候选种这两现松开是就不选中了
,希望有什么函数可是随时设置它的值

网友E:
哦,明白你的想法了。
我也不清楚。
你可以找找有没有什么setstyle,modifystyle等类似的函数。要不试试setwindowslong,不知道能不能对控件使用。
实在不行,你自画一个button吧,自己控制,比较方便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而且自画的代码网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