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RM技术
有关ARM926EJ-S 的异常向量表的问题
fengleigood
fengleigood

网友A(2007-08-29):
有关ARM926EJ-S 的异常向量表的问题
ARM926EJ-S 的spec. 说异常向量表要么放在0x00000000,要么放在0xffff0000. 这取决于cp15 的控制寄存器c1的设置。我设置相应位,以使向量表地址位于0x00000000. 但是,当我触发一个异常是CPU没有跳到这个向量表的相应位置的指令, 而是跳到了另一个异常向量表的一个指令。这个向量表不在0x00000000地址。
请问高手一下,这是为什么吗?我已经花了两天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有提示,不胜感激。
异常
不胜感激
寄存器

网友B(2008-06-07):
“而是跳到了另一个异常向量表的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在什么地址?
“ARM926EJ-S 的spec. 说异常向量表要么放在0x00000000,要么放在0xffff0000. 这取决于cp15 的控制寄存器c1的设置。我设置相应位,以使向量表地址位于0x00000000”这话没错,只要操作对了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