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入门级的问题,麻烦高人指点下,谢谢。

楼主:
NTSTATUS HelloDispatch(IN PDEVICE_OBJECT DeviceObject, IN PIRP pIrp)
{
        NTSTATUS nt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O_STACK_LOCATION IrpStack = NULL;

        DbgPrint("Hello: HelloDispatch\n");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SUCCESS;
        pIrp->IoStatus.Information = 0;

        IrpStack = IoGetCurrentIrpStackLocation(pIrp);
        switch (IrpStack->MajorFunction)
        {
        case IRP_MJ_CREATE:
                DbgPrint("Hello: IRP_MJ_CREATE\n");
                break;
        case IRP_MJ_CLOSE:
                DbgPrint("Hello: IRP_MJ_CLOSE\n");
                break;
        case IRP_MJ_DEVICE_CONTROL:
                DbgPrint("IRP_MJ_DEVICE_CONTROL\n");

                {
                        ULONG IoControlCodes = IrpStack->Parameters.DeviceIoControl.IoControlCode;
                        switch(IoControlCodes)
                        {
                        case START_HELLPWORLD:
                                DbgPrint("Starting \"Hello World\"\n");
                                break;
                        default:
                                pIrp->IoStatus.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break;
                        }
                }
                break;

        default:
                break;
        }

        ntStatus = pIrp->IoStatus.Status;
        DbgPrint("Hello: status:= %d\n", ntStatus);
        IoCompleteRequest(pIrp, IO_NO_INCREMENT);
        return ntStatus;
}

我写的一个Dispatch函数,分发IRP_MJ_CREATE/IRP_MJ_CLOSE/IRP_MJ_DEVICE_CONTROL,Open Close都正确,为什么调用DeviceIoControl(hDevice, START_HELLPWORLD, NULL, 0, NULL, 0, NULL, NULL)后就会Crash. 驱动中已经打印出
Starting "Hello World"
Hello: status:= 0
, 麻烦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Crash的,要是死机蓝屏啥的,你咋看到log的

网友:
驱动源码,和inf文件 发上来我们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