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一关于嵌入式开发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网友(2007-12-18):
一关于嵌入式开发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刚入公司,跟了一个师傅,现在在做一个LED的控制电路,是基于ARM7的,师傅把电路图给我了,板子也做出来了。让我先看懂原理图,软件的没有给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做。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大,做这种项目是先定一个要完成的功能(就是软件吧),然后再画硬件的电路图还是先把硬件搭好了再在上面编写软件?或者同时进行?
软件

网友A:
先确定硬件,再画好电路图,最后往处理器写程序!

网友B:
一般来说是:
先确定功能,然后在软件的需求和规范下,确定硬件接口
然后同步开发
不过一般都是硬件先出来.调试硬件功能单元.
最后在上面实现软件整体功能
总体来说,还是硬件先行一步的,就像一个人,没有躯体,怎么去体现它致高无尚的灵魂呢?
嘿嘿

网友C: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自己也google了一下,写了篇博客,总结一下自己粗浅的工作经验。呵呵。

网友D:
LED 大屏幕吗 ?

网友E:
不是啊,是信息显示屏,那种横条型的

网友F(2008-04-07):
先定需求,哈哈.....................

网友G:
一般都是先做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