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如何在线编程(仅有的100分了)

楼主(2007-08-12):
usb芯片如何在线编程(仅有的100分了)
我是一名usb新手,打算学习通过usb芯片进行电脑跟下位机的通讯。现在买了atmel的at89c5131a芯片,从官网下载了用户手册,按照里面的典型应用搭了个电路,电脑能检测到有新硬件,但是是个问号,flip软件也检测不到它。请问,我该如何才能将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我是不是有什么步骤没做?
我现在做的是按照手册搭了个电路,然后直接通过usb线连接到了电脑,安装了flip。还需要做哪些?
唉,只有100分,全送上了,哪位大大帮帮忙
芯片
电脑
在线
如何
程序

网友A:
是不是还有那个驱动没下呢?
以及还有其它的工具哈的

网友B:
感觉是驱动没有
或者不对!!
重新装一下驱动!

网友C:
官网里面有关这个芯片的资料我都下下来了,没看见有什么驱动。理论上来说,驱动也应该是用软件自己编写,然后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哪位大大用过usb单片机的,能说下自己烧写程序的步骤么

网友D:
自己做的usb设备,首先要编写usb设备的固件程序。其次如果你把自己的usb配置成标准usb设备如usb鼠标之类的东西,那么在你的usb设备插上pc后,经过枚举过程后,系统就会识别你的设备为usb鼠标了。如果你的usb设备配置成一般的usb设备的话,那么还要写pc端的驱动程序,在pc枚举完成后,系统会调用你写的pc端usb驱动程序。。。。。

网友E:
有大大帮忙的么?郁闷很久了
下面的网址是电路连接图,看看是不是哪个地方接错了?
图放在电子工程师网站,是有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