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9和ARM7比起来有那些缺点

楼主:
我听说ARM9的功耗大,这是真的吗

网友:
还有就是贵了一点点……

网友:
但是 功能強大啊 速度快

网友:
楼上审题不严,LZ问的是缺~~~点~~~啊!

网友:
除了优点就是缺点。。。。

网友:
谢谢大家!可大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
瞬时的功耗那是不算数的,因为,为专门的应用的低功耗设计,合理分部芯片运行状态,运行速度快的芯片,其实更有优势

网友:
熟悉RAM7,RAM9,FPGA的朋友,需要做一个LED显示屏控制卡,有兴趣的请联系QQ:40634865,TEL:13366161232

网友:
ARM9通常管脚多些, ARM7有少于50个管脚的, ARM9往往超过200个, 手工焊的话会
麻烦得多。 且ARM9多为BGA - 差不多不能用手工焊

网友:
BGA确实是个很大的制约,甚至会影响到成本,

网友:
ARM9——
1.芯片成本
2.BGA封装及其工艺成本
3.应用复杂,一般没有片内RAM/FLASH,需要外接SRAM/SDRAM, NFLASH等
4.固件开发复杂性增加,最好有嵌入式操作系统支持
5.功耗肯定有所增加

但ARM9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其实,用ARM9还是ARM7,上述仅是考虑的因素,关键还是看应用。

网友:
8楼的朋友,我是做FPGA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