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写保护了,现在下载不下去了?

楼主(2007-01-18):
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写保护了,现在下载不下去了?
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写保护了,现在下载不下去了.
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还是一定要换一块单片机了?
刚刚学,谢谢!
仿真器

网友A:
仿真器设置的问题吧,应该在软件中设置,具体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可以使用ram启动的调试软件修改内部存储的保护寄存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片子是哪种保护方式
听过说有的写保护是加高电压把管脚线断开,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
只能换片子...

网友D:
不要浪费时间了,换片子吧,没有想像的那么好破解的.即使最后能通过其他办法写进去,你的精力也就耗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