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题 wince下 cedb数据库使用问题

楼主:
现在需要要cedb数据库
可是写操作CeWriteRecordProps总是不成功,返回值为0,用GetLastError得到的说是参数问题 我看过以前的帖子,因为我用的是模拟器,他说如果是模拟器 打开与pc的共享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在哪里设置的呢?

非常着急,望高手解答。
我的email :jiangshen_@126.com

pBuff=0;
                        if(!(CeOid=CeCreateDatabase(szNewDBName,dwNewDBType,0,NULL)))
                        {
                                temp=NULL;
                                temp=(TCHAR*)LocalAlloc(LMEM_FIXED,50*sizeof(TCHAR));
                                _tcscpy(temp,TEXT("create error"));
                                DrawText(hdc, temp, _tcslen(temp), &rt, DT_CENTER);
                                //error

                        }
                        else
                        {
                                //temp=NULL;
                                //temp=(TCHAR*)LocalAlloc(LMEM_FIXED,50*sizeof(TCHAR));
                                //_tcscpy(temp,TEXT("create ok"));
                                //DrawText(hdc, temp, _tcslen(temp), &rt, DT_CENTER);

                                HANDLE hNewDB;

                                LPWSTR lpStr;
                                //open DB
                                hNewDB=CeOpenDatabase(&CeOid,NULL,0,0,NULL);
                                if(hNewDB==INVALID_HANDLE_VALUE)
                                {
                                                temp=NULL;
                                temp=(TCHAR*)LocalAlloc(LMEM_FIXED,50*sizeof(TCHAR));
                                _tcscpy(temp,TEXT("open error"));
                                DrawText(hdc, temp, _tcslen(temp), &rt, DT_CENTER);
                                        //error handing

                                }
                                else
                                {
                                        //        temp=NULL;
                                //temp=(TCHAR*)LocalAlloc(LMEM_FIXED,50*sizeof(TCHAR));
                                //_tcscpy(temp,TEXT("open ok"));
                                //DrawText(hdc, temp, _tcslen(temp), &rt, DT_CENTER);

                                        CEPROPVAL NewRecProps[1];
                                        CEOID poidRecord;

                                        //lpStr=(TCHAR*)LocalAlloc(LMEM_FIXED,50*sizeof(TCHAR));
                                //        _tcscpy(lpStr,TEXT("shanghai beijing"));

                                        NewRecProps[0].propid=PID_NAME;
                                        NewRecProps[0].wLenData=0;
                                        NewRecProps[0].wFlags=0;
                                        NewRecProps[0].val.lpwstr=L"777rewr";

                                        /*if((NewRecProps[0].val.lpwstr)!=NULL)
                                        {
                                                readout=NewRecProps[0].val.lpwstr;
                                                temp=NULL;
                                DrawText(hdc, readout, _tcslen(readout), &rt, DT_CENTER);

                                        }*/
                                        ////////////////////////////////////////////write
                                        if(!(CeOid=CeWriteRecordProps(hNewDB,0,1,NewRecProps)))
                                        {
                                                if(ERROR_INVALID_PARAMETER==GetLastError())
                                                {

                                                temp=NULL;
                                temp=(TCHAR*)LocalAlloc(LMEM_FIXED,50*sizeof(TCHAR));
                                _tcscpy(temp,TEXT("write error pramter"));
                                DrawText(hdc, temp, _tcslen(temp), &rt, DT_CENTER);
                                                }

                                        //////////////////////////////////////////////////////////////////find
                                        CEPROPVAL Property;

                                        Property.propid=PID_NAME;
                                        Property.wLenData=0;
                                        Property.wFlags=0;
                                        Property.val.lpwstr=lpStr;

                                        poidRecord=CeSeekDatabase(hNewDB,CEDB_SEEK_BEGINNING,0,&dwlndex);
                                        poidRecord=CeSeekDatabase(hNewDB,CEDB_SEEK_VALUEFIRSTEQUAL,(DWORD)&Property,&dwlndex);
                                        //////////////////////////////////////////////////read
                                        CeReadRecordProps(hNewDB,CEDB_ALLOWREALLOC,&wProps,NULL,&(LPBYTE)pBuff,&dwRecSize);

                                        pRecord=(PCEPROPVAL)pBuff;
                                        readout=NULL;
                                        lstrcpy(readout,pRecord->val.lpwstr);

                                        /*if(readout!=NULL)
                                        {
                                                temp=NULL;
                                           temp=(TCHAR*)LocalAlloc(LMEM_FIXED,50*sizeof(TCHAR));
                                           _tcscpy(temp,TEXT("read ok"));
                                           DrawText(hdc, temp, _tcslen(temp), &rt, DT_CENTER);
                                        }*/

网友:
这两天心情很差,只能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唉!
哪怕能帮到一个人也好。

网友:
顶!

我也顺便打个广告,本人也有支持ESRI ARCGIS的.shp文件的地图的Windows mobile 5.0/6.0手机GIS地图软件----GPS移动GIS(GPSMobileGIS),PC端的服务软件----移动GIS服务平台(GPSMobileGISServer),可成套出售,可以完成以下功能:
1,通过GPRS上网连接后台服务端程序来实时传输在户外工作采集的数据到后台数据库!

2,可以实时发回PDA的GPS信息,在后台地图上直接定位PDA用户的位置,也可以下发PDA的经纬度信息让PDA用户定位和跟踪其它PDA用户,了解自己与其它PDA的位置关系,起到定位和跟踪的作用!

3,可以发回PDA当前所在地名如在天河城附近等,实现在外面工作就知道在何时何地上班打卡的效果,同时可以在后台为相应的PDA用户设置固定时长返回一次当前位置的GPS信息确保对相应PDA用户的定位,跟踪与监控!

4,移动GIS服务平台可以对PDA用户进行登记,注销等管理,在移动GIS服务平台登记的PDA用户才可登陆此服务器,依据IMSI和IMEI号来进行登陆验证,安全可靠,

5,可以对在外面工作的PDA用户进行任务指派和任务管理如
   PDA号码:13800138000
   任务名称:测试线路
   任务说明:主要是在天河北路一带的电力设施进行检测!

6,(此功能为信息采集的核心功能)用户可自行设置需要采集信息的对象及其属性,指派给指定的PDA用户,如测试电路的属性模板:
    //0-编辑属性(可多个) ; 1-下拉属性(可多个) ; 2-选择属性(可多个) ; 3-大文本编辑框(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 ; 4-列表属性(可以没有此属性,但有此属性时只能有一个)(属性0+属性1+属性2/2+属性2%2)<=28
    name,名称,0,;beproject,所属项目,0,;type,类型,1,0:小-1:中-2:大;complete,完成,2,;remark,备注,3,;listbox,设备表,4,

7,可以实时上传文件到后台服务器,实时下载后台服务器的文件和实时更新PDA上客户端的系统!

8,可以实时采集和传输图像信息!

跟据您的需要,还可以增加其它功能!

可以应用在以下系统:
     1、PDA移动办公如户外,异地打卡,上班;
     2、GIS林业资源监控系统;
     3、GIS电力巡检系统等;
     4、GIS通信资源如移动,联通,电信的管线资源巡检系统等!

QQ:546046182
EMail:wang921718@tom.com

网友:
{
                return FALSE;
        }

        HANDLE h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