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时不加载资源管理器 怎样加载注册表

楼主(2007-12-25):
wince启动时不加载资源管理器 怎样加载注册表
如上
研究发现,不启动资源管理器,直接开机运行程序 写注册表 RESET 后上次写的注册表没有成功
求教!
wince
运行程序
注册表
资源管理器
WindowCE

网友A:
没人知道吗,不启动资源管理器,怎样在驱动里加载注册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的注册表,不是hive的,而是ram的,所以reset了,就没有了

网友C:
如果是自己定制系统的话,替换
[HKEY_LOCAL_MACHINE\init]
下的explorer.exe

网友D:
这个问题,也是此论坛中经常出现的。
网上也有文章说明如果定制系统启动的程序,LZ可以查查。

网友E:
我的注册表也是基于hive的,加载资源管理器一切正常,注册表能保存,但是用自己的程序代替资源管理器的话,注册表就不能保存了。关注中.........

网友F:
LZ单步执行一下注册表修改的程序,看看是否修改成功?

网友G:
单步执行注册表修改的程序,是成功的
使用工具查看设备注册表内容也更新了
但是重起后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
也就是说打开注册表读写保存都正确 却没有真正写到FLASH中保存下来 重起后就丢失了

网友H:
RegFlushKey()--“This function writes all the attributes of the specified open registry key into the registry”
这个函数用了么?

网友I:
启动资源管理器,修改后的结果可以保存吧。

网友J:
经实测,启动时不加载资源管理器(explorer.exe),能够保存注册表。
请楼主确认调用了RegFlushKey(),并详细描述你所遇到的问题。
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测试结果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