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注册一个外部中断(如何描述中断向量表)

楼主:
我想写一个中断服务程序(ISR),不知道该如何定义中断向量表!也就是说我如何去把中断服务程序的程序的函数跳转指令放置在系统定义的某一个空间中。还有一半中断向量表的位置是固定在CPU空间的某一段,还是通过寄存器可以注册修改。

网友:
wdm设备驱动开发第6章设备启动有讲

网友:
有电子版吗?发一份给我吧,谢谢!xqchen@vip.sina.com

网友:
得先知道你的中断的类型码,将你的中断服务程序的段地址赋予DS,偏移地址赋予DX,然后调用INT21(功能号为25)即可

网友:
你么说的都是基于操作系统的,我想知道关于CPU上电后在bootloader着一段的工作,或就是一个嵌入式的简单应用!

网友:
lz能不能把你的工作平台说明一下,看了回帖都不太明白,不是我太菜了把

网友:
实模式,保护模式,中断。google一番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