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问题,急!!!

楼主(2007-07-09):
传感器的问题,急!!!
公司要做一个产品,需要PH传感器,电导率传感器测海水的PH值和盐度,然后将传感器输出的电流或电压信号送模数转换器转化成数字信号,再送单片机进行处理。网上搜这方面的信息较少,有些还不适用。电导率要求范围在0.0ms/cm-2000ms/cm之间,谁有这方面的信息或资料,多谢!!cy136788@163.com
信号
电导率
资料

网友A:
PH传感器一般会是一个电池那样的东西(PH电极),但不应当从它吸电流或向它充电,
它的输出可以直接连接ADC.
电导率和电阻率其实是一回事,测海水通常需要产生一对反相的方波(正弦波也行),
测流过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