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驱动程序中对串口进行读写,最大速度是多少?

楼主(2007-06-29):
在驱动程序中对串口进行读写,最大速度是多少?
是取决于波特率吗?要读写的是一个标准的虚拟串口。
波特率
程序

网友A:
一般都以标准速率来进行
经常用最高的是:57600
用得更多的是9600/19200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另外注意精简语句。不过实际应用中一般用标准速率。

网友C:
普通PC好像是115200

网友D: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