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x86的板子上一步一步开发?

楼主(2007-12-27):
如何在 x86的板子上一步一步开发?
硬件:via de epia px系列的裸板(X86),N条各种连接线 一根512的内存条。
以前没有在X86上做过,所以不知道如何做。 上网查过,没有找到可以一步一步教的资料。只好问下。主要有几点不明白,
1》 X86的板子需要boot floppy disk来引导?(这个boot floppy disk和普通的PC的boot floppy disk有什么不同么?,如何create?)
2> 编译好的NK可以直接放在boot floppy disk上,然后运行就可以了么?
Create
开发
如何

网友A:
是不是我的问题很stupid,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B(2008-02-18):
直接用cepc定制一个系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