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sqlce连接管理器里面的虚拟目录后 在设备上输入http ...

楼主(2007-10-16):
配置sqlce连接管理器里面的虚拟目录后 在设备上输入http://服务器名/虚拟目录名/sscesa20.dll之后显示找不到页面
问题如上
创建虚拟目录时使用的是匿名访问 或Basic athentication 两种方式
接着下一步 到如图所示
这里就不知道要不要选中了 我是没有选
HTTP pemissions 也只选中了 只读 和 目录浏览
有漏洞或者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帮忙指出来
谢谢了
目录
服务器
下一步
如图所示

网友A:
看不到图片……,郁闷ING

网友B:
阿 不会吧 我看得到的阿
补充:我用的是VS2005开发的 我在模拟器的IE里面输入上面地址要用ActiveSync 先连接好吗

网友C:
其实就是配置sqlce里的IIS了
以前没有配置过 都两天了 什么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请大家帮帮忙了 好急啊!

网友D:
大家帮帮忙啊 给点意见阿 分不够我再给阿

网友E:
到这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不知到他说的快照文件夹路径怎么弄得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