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段代码存在的内存泄漏,谢谢啦

楼主:
void CRS2USB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HKEY hKey = HKEY_LOCAL_MACHINE;
        DWORD numSubKey = 0;
        DWORD        i;
        DWORD   sizeSubKey;
        TCHAR        subKey[255];
        TCHAR szValue[MAX_REG_LENGTH];

        unsigned char keyValue[255];
        DWORD dwType = REG_SZ;
        DWORD cbData = MAX_REG_LENGTH;

        int iVNSCounter = 0;

        memset(keyValue, 0, 255);

        switch(nIDEvent)
        {
        case TIMER_USB_STATUS:

                // Operation registry to get info

                        RegOpenKeyEx(g_HKEY,
                                L"Drivers\\Active",
                                0,
                                KEY_READ,
                                &hKey);

                        RegQueryInfoKey(hKey,
                                NULL,
                                NULL,
                                NULL,
                                &numSubKey,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NULL);

                        if(numSubKey)
                        {
                                for(i=0; i                                 {
                                        subKey[0] = '\0';
                                        sizeSubKey = 255;

                                        RegEnumKeyEx(hKey,
                                                i,
                                                subKey,
                                                &sizeSubKey,
                                                NULL,
                                                NULL,
                                                NULL,
                                                NULL);

                                        memset(szValue, 0, sizeof(szValue));
                                        wcscpy(szValue, L"Drivers\\Active\\");
                                        wcscat(szValue, subKey);

                                        if(RegOpenKeyEx(g_HKEY, szValue, 0, KEY_READ, &hKey)==ERROR_SUCCESS)
                                        {

                                                if(RegQueryValueEx(hKey, TEXT("Key"), NULL, &dwType, keyValue, &cbData)==ERROR_SUCCESS)
                                                {

                                                        SetDlgItemText(IDC_STATIC_TEMP, (LPCTSTR)keyValue);

                                                        CString sTmp;
                                                        GetDlgItemText(IDC_STATIC_TEMP, sTmp);

                                                        CString s1("Drivers\\USB\\ClientDrivers\\Venus_USB");
                                                        if(sTmp.Compare(s1)==0)
                                                        {
                                                                iVNSCounter++;
                                                        }
                                                }

                                        }

                                }
                        }

                break;
        default:
                break;
        }

网友:
怎么一个帖子发2次,是不是分多没处花,给我吧,^_^

网友:
没人知道啊

网友:
reg 为什么没有close,
在第二次RegOpenKeyEx 时,没有关闭第一次的handle

网友:
不是都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了么?
怎么一个帖子发2次,是不是分多没处花,给我吧,^_^
这句话不是随便冒出来的,楼主是不是把另一个删了,呵呵!
RegCloseKey在退出时应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