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教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07-03-16):
初学者求教类型转换问题???
(1)EVC下怎样将CEdit控件中输入的数据(float)附值给定义的的float型变量??
(2)EVC下怎样将float型变量的值显示在CEdit控件中???
请用代码示意。 谢谢!
初学者

网友A:
将控件关联一个变量,然后让对它附值,取值.

网友B:
先 把数值 存到字符串中 sprintf
然后。showwindowtest 就可以了呢

网友C:
如一楼兄弟说的,将控件关联一个变量,在类建立向导里添加,再在代码里加上UpdateData即可.参数一个是TRUE,一个是FALSE,刚好满足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