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DS的问题?

楼主(2007-06-04):
一个关于ADS的问题?
在使用ADS Debug uC/OS系统和一个简单的让蜂鸣器响的应用程序时,AXD loading image后,没有进入StartUP函数而是进入Disassembly,Go后不停的running image ,蜂鸣器不响,也不知道是不是下到板子里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系统
应用程序
running
loading
蜂鸣器

网友A:
程序上的问题。

网友B:
Loading 后,应该在复位中断,_start:
是不是全汇编,设断点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软件上没问题,查查你的开发板,比如短接子连接了没有,好多开发板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