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wince的开发,都有哪些模拟器啊?

楼主:
是win ce的开发,不是mobile的,所以不是pocket PC和smartphone的模拟器...

我现在想用VS2005做开发,但MS没有带win ce 5.0的模拟器,请问我还需要装哪些东西?

platform builder必须要安装吗?

网友: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要用模拟器的话 就要安装PB 不过还是PB+EVC开发起来方便啊

网友:
就是说如果没有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装Platform Builder,对吧??????

网友:
我也有和brucenan999 (布鲁斯南)一样的问题和困惑,也在eeworld上留了帖子,可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在VS2005中成功添加上WINCE 5.0的模拟器。唉,愁啊!

网友:
我在《Windows CE实用开发技术》当中看到了一种办法,就是在PB5下面导出带有模拟器的SDK,然后再安装,按书上的做法应该可以有模拟器了,但事实上没有,我还email作者去咨询,他给我发过来一个Windows CE 5的模拟器的安装文件,安上之后还是没有反应,真的希望哪位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出来和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看来还有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不一定要装的,装个POCKET PC 2002或2000就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设备的话,就更没有必要安装Platform Builder!!!

PB是用来针对设备定制Platform的,然后可以导出SDK,SDK中带有定制的模拟器。

WINCE 5.0的模拟器我现在在EVC 4上使用,但没有在VS 2005上试过。

网友:
终于找到一个可行方法了,楼主你可以试试:
可以不安装PB就启动模拟器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thankyou.aspx?familyId=A120E012-CA31-4BE9-A3BF-B9BF4F64CE72&displayLang=en
模拟器需要的虚拟网卡驱动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DC8332D6-565F-4A57-BE8C-1D4718D3AF65&displaylang=en

上面那两个下载并安装后,看这个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ms228708(vs.80).aspx
这样就可以了,不过连接的时候修改成自己的bin文件就可以了,记得要带cmd.exe这个程序才行,不然不行,好麻烦的说*_*~~
试试吧!

网友:
另:这个帖子好像说不得不安装PB,来自一个EMVP的说,大家看看,评论一下,迷惑ing...
http://forums.microsoft.com/MSDN/ShowPost.aspx?PostID=468594&Site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