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evc的网络编程

楼主:
我在windows下开发了一个网络聊天程序,想移植到wince下来
程序用了CSocket类,在wince上运行后,发现程序不能收到任何socket信息
上网查阅后,说是在wince下应该用CCeSocket。是不是只要用CCeSocket替换原程序中的CSocket类就可以了呢?

网友:
还有一个不正常的地方,源程序发送的消息也是不完全的,只有一个字符会被发送

网友:
替换后的程序可以收到socket消息,但显示是方框,我发送的是英文
CString temp;
temp.Format(_T("%s"),"Create Server successful!");
m_Msg.AddString(temp);
m_Msg(CListBox)控件
这段程序显示出来也是方框。
另外,wince下的程序发送还是有问题,它只发送一个字符。我把发送的代码贴出来:
void CArmQQDlg::On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String msg;
        m_SendMsg.GetWindowText(msg);

        SendMsg(msg);

        CString temp;
        temp.Format(_T("%s:%s"),m_Name,msg);
        m_Msg.AddString(temp);

}

void CArmQQDlg::SendMsg(CString strMsg)
{
        CString str;
        str.Format(_T("%s:%s"),m_Name,strMsg);
        m_pClient->Send(str.GetBuffer(0),str.GetLength(),0);
}

m_pClient(CCeSocket对象)

网友:
难道没人能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