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下怎么实现pppoe的adsl拨号上网?

楼主(2007-07-16):
请问wince下怎么实现pppoe的adsl拨号上网?
在XP下面使用的RAS函数,调用了XP的宽带连接,能实现ADSL的拨号连接,但是移植到wince下面就一直是连接错误了,请知道的说下详细的实现过程?谢谢了
wince
宽带连接
上网
WindowCE

网友A:
自己搞定,哈哈

网友B:
兄弟你是怎么搞定的啊?我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C:
首先偶是妹妹,不是兄弟,然后偶搞啊搞啊就搞定了,其实还是有点简单的说

网友D:
不好意思啊,妹妹,哈哈。那你用的Wince是哪个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