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E系统启动时如何自动运行在SD Card里的应用程序?

楼主:
自动运行在SD Card里的应用程序与自动运行系统中的应用程序是不一样的,不需要制定到NK.bin里,并且要先要系统识别了SD Card后,再运行里面的程序。
试过了配置platform.reg或者common.reg,在[HKEY_LOCAL_MACHINE\init]段添加如下内容:
"Launch80"="\SD Card\TestStartUp.exe"
"Depend80"=hex:14,00

发现系统并没有去自动运行应用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改用快捷方式法,系统尝试自动运行应用程序,但找不到应用程序,估计是因为在SD Card没加载成功时就尝试去运行应用程序,所以找不到。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才能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在SD Card里的应用程序。

网友:
你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这个程序不做别的,就是去检测SD卡里面的程序,如果找到这个程序就去运行它。然后把你的这个程序加到NK中去,并设置为自动运行。

网友:
楼上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好方法,但是应该还有能解决本身问题的方法吧,请大家帮忙!

网友:
不懂,但是帮你顶

网友:
SD卡插入的反应本来就比较慢,没有解决的方法。除非让SD卡插入的反应加快,这不太可能!

1楼的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可惜你不是windows mobile,不然shell会自动运行程序\\2577\autorun.exe

CE的话没想到更好的办法,顶yashi的方法。

网友:
在boot级别添加初始化sd的代码。。。。。。保证在内核起来,在初始化ui后就加载sd里面的程序

网友:
要找到SD卡里面的程序,SD卡的驱动要先起来啊,文件系统也要建立起来,你INIT就要求运行SD卡里面的程序,应该做不到,因为这个时候SD卡就不能识别.SD卡驱动没加载,SD卡不能识别,SD卡的文件系统没有建立----对应的文件就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