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lg::OnInitDialog()里的代码得不到执行?

楼主:
建立了一个工程,很简单的,就一个对话框,想在初始化函数OnInitDialog()添加功能代码让程序打开就先运行这些代码,可,怎么都无法实现,大家帮帮忙分析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不可能,惟一的可能就是你的代码写的有问题。把代码贴出来,否则没人能帮你。

网友:
BOOL CMessagesMenu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CenterWindow(GetDesktopWindow());        // center to the hpc scree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CMessagesMenuDlg m1,m2,m3;
        m1.OnPrepareMeasureCheck();
        m2.OnWaitMeasureCheck();
        m3.OnSaveDataCheck();
        CButton *p = NULL;
        p = (CButton*)GetDlgItem(IDC_CHECK1);
        HANDLE hFile1;
        DWORD dwBytesRead1;
        char buff1[4096];
        hFile1 = CreateFile(L"\\Storage Card\\Radio1",GENERIC_READ,0,NULL,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NULL);
        if(hFile1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0;
        }

        ReadFile(hFile1,buff1,4096,&dwBytesRead1,NULL);
        CString str1;
        str1=buff1;   //而当设置str1为全局变量检查结果是str1为空        //AfxMessageBox(str1);
        int l1 = str1.GetLength();
        if(l1 > 1)
        {

                ((CButton *)GetDlgItem(IDC_CHECK1))->SetCheck(1);
        }
        //((CButton *)GetDlgItem(IDC_CHECK1))->SetCheck(1);
        //m_Check1.SetCheck(true);
        //m_Check1.SetCheck(BST_CHECKED);
        //UpdateData(true);
        //UpdateData(false);
        GotoDlgCtrl(p);
        free(p);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就是一个检查框的控件,点上了,就存到文件里一个消息CString字符串,再把对号点没,就存进去零长度的空字符串,我现在想实现的,一旦上次点完了,下次再点,如果里面有字符串,这个检查框控件就显示出对号,如果字符串是零长度的,就不显示那个对号。大概就这个意思。 上面是我写的代码。

网友:
我想,是我的代码有问题,我读文件上的问题。  因为当我在OnInitDialog()里只放一个AfxMessageBox(L"4567");还是能被执行的。。。。

还请yashi(老斩)帮我看看这个,谢谢   :)

网友:
CreateFile里的文件名忘了写后缀,改了过来,但问题不在这里,而在ReadFile里,
ReadFile(hFile1,buff1,4096,&dwBytesRead1,NULL);
        CString str1;
        str1=buff1;
        int l1 = str1.GetLength();
这段代码有问题,str1不能被赋值,又或者是buff1读不出来。    思考ing。。。。大家也帮想想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