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会多收到一个字符?

楼主:
我的单片机,在单个机器运行时一切正常。
但当我接入两个机器时,向A机发信息,再向B机发信息,此时B机会收到不正常信号,就是开头会多一个字符,如:我发一个CMD123456,它会收到CCMD123456,多了一个'C',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单机时是正常的。
当我向A发,再向B机发,再向A机发,此时A机就会收到正常。
请高手帮忙看看,
这好像是软件问题是吧?

通讯部分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servermainfram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LEN  96                     /* size of serial receiving buffer      */
idata   unsigned char  inbuf[ILEN];
unsigned char idata *inlast=inbuf;  //最后由中断进入接收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getlast=inbuf;  //最后取走的字节位置
bit   inbufsign;      //接收缓冲区非空标志   有=1
bit   inbufful;       //输入缓冲区满标志  满=1

unsigned char _NewstringIN;//1 there is new string,0 there is none.

//*****************************
//放入一个字节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char c){
ES=0;            //暂停串行中断,以免数据比较时出错?
TI = 0;
SBUF=c; //未发送完继续发送
while(!TI);
TI=0;
    ES=1;
}

//***************************************
//发送一个定义在程序存储区的字符串到串口
putstring(unsigned char  *puts){
    COMENABLE=SENDENABLE;
for (;*puts!=0;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putbyte(*puts);
    COMENABLE=RECEIVEENABLE;
}
//*************************************

//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byte,如不想等待则在调用前检测inbufsign是否为1。
uchar getbyte (void){
char idata c ;
while (!inbufsign);     //缓冲区空等待
ES=0;
c= *getlast;            //取数据
getlast++;              //最后取走的数据位置加一
inbufful=0;            //输入缓冲区的满标志清零
if (getlast==inbuf+ILEN)
  getlast=inbuf;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getlast==inlast)
  inbufsign=0;       //地址相等置接收缓冲区空空标志,再取数前要检该标志
ES=1;
return (c);        //取回数据
}

//*****************************************
//接收一行数据,必须定义放数据串的指针位置和大小    del=0x7f,backspace=0x08,cr=0x0d,lf=0x0a
void getline (uchar idata *line)
{ unsigned char cnt = 0;  //定义已接收的长度
  char c;
  do  {
      c = getbyte ();

      if(c == 0x0d){//enter
       line++;
     break;
   }
   if(++cnt>16){
    _NewstringIN=1;
    break;
   }

   *line = c;
      line++;                               //指针加一
  }  while (1); //数目到了,回车或ESC停止
}

//*****************************************
//串口中断处理
serial () interrupt 4 {
    if (RI){
     RI = 0;
     if(!inbufful){
   *inlast= SBUF;            //放入数据
   if(*inlast==0x0d)
    _NewstringIN=1;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nbufsign=1;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
    }
}
//*****************************
//串口初始化                0xfd=19200,0xfa=9600,0xf4=4800,0xe8=2400,0xd0=1200
serial_init ()  {
   TMOD = 0x20;  //MOV   89H,#20H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定时器T1 模式2: 8位自动初值重装)
   TH1  = 0xFA;  //MOV   8DH,#0E8H
   TL1  = 0xFA;  //MOV   8BH,#0E8H ;9600bps, 22.1184M
   TR1  = 1;     //SETB  8EH       ;启动定时器1
   SCON = 0x50;  // mode 1: 10-bit UART, enable receiver(模式1: 10位异步发送/接收, 使能接收允许位)
   SM2  = 1;     //SETB  O9DH      ;收到有效的停止位时才将RI置1
   ES   = 1;     //SETB  0ACH      ;允许串行中断
   EA   = 1;     //SETB  0AFH      ;总中断开
_NewstringIN=0;//1 there is new string,0 there is none.
COMENABLE=RECEIVEENABLE;//receive enable

网友:
具体我也不知道,以前坛子里的一哥们说过485对时序要求很严格,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搞定了,是程序问题。

我在收字符时会发一个结束符0x0d,发字符时也要发一个结束符0x0d,我上面忘记发了,所以它不正常了,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