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在XP系统下的编译问题

楼主:
 uCOS II在XP系统下的编译问题

   我准备学嵌入式,刚刚开始看μCOSII中文教程,并且下载了源代码V2.52的安装版本。书本已经看完,有一定收获,代码也差不多看完了。

   现在想自己在XP系统下编译实现,却遇到了麻烦。书中 µC/OS-II在80x86上的移植 章节提示说用Borland C/C++ V3.1和Borland Turbo Assembler汇编器进行这些工作,我在网上下载了几个编译器,似乎都不行,无法编译链接成.EXE文件。

   想请问各位,是否有在XP下的恰当的C/C++编译工具,有过类似编译μCOSII环境及经历的最好。若需要在DOS系统下编译也可以(正好装了),只是我对那些编译参数设置感到很难,若有详细提示,十分感谢。

   谢谢!
   等待中。

网友:
Borland C/C++ V3.1就可以,你找找邵贝贝的那本书,书里讲的很详细。

网友:
我也试过BC31不行,后来用BC45就可以,网上有下。

网友:
照着书本编译就是了

网友:
我觉得的话,LZ还是直接往自己的平台上移吧

至少你对你的平台更熟悉,没用花这冤枉时间.

再一个,移植其实就是把与硬件相关的代码做相应的修改让它适合自己的平台

书上已经提了很清楚了

网友:
谢谢上面各位。

   后来在迅雷上下载了一个BC3.1,安装后,再改了源代码中的文件maketest.bat, test.mak, test.lnk中的BC3.1 的安装路径。可以正常编译了,生成了预期的test.exe文件。

   谢谢。

网友:
也是上述问题

我是win7系统,不知什么原因,用borland c++4.5,始终没编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