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求助:vxworks启动盘 总是不成功

楼主(2007-09-23):
求助:vxworks启动盘 总是不成功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我把启动盘插入后,显示器上显示:v1.6+++++++++++++++。几行加号以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我的目标机处理器是p3的,网卡类型是Intel 8255x ethernet interface.
我猜可能是启动参数配置有问题,我的启动行参数是:
"fei(0,0)host:vxWorks h=192.168.0.89 e=192.168.0.189 u=target pw=target"
显示器
目标
interface
启动盘
处理器

网友A:
对了,我ping本机的时候是ping不通的。
各位大侠一定要帮我啊,要不然就没法毕业了...

网友B(2008-05-13):
老问题了,
1:确保bootrom.sys是连续的,可用chkdsk命令检查!
2:VxWorks 5.5要在xxxBSP\config.h中
#define INCLUDE_PC_CONSOLE

网友C:
老兄,这有可能还没到启动行那!加上PC_CONSOLE,看看打点后有没有“蓝屏”,如果有问题较小,配置启动行,改改bsp就可能能跑。要是“蓝屏”都没有就一直卡住,可能问题较大。但是你的CPU是P3的,那该是第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