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配置glibc时碰到了问题,急!

楼主:
我配置arm-linux交叉编译环境时配置glibc时总是不成功.
具体如下:
$cd build-glibc
$CC=arm-linux-gcc ../glibc-2.2.4/configure --host=$TARGET --prefix="/usr"
--enable-add-ons --with-headers=$TARGET_PREFIX/include
配置最后出现这样一个错误:
checking LD_LIBRARY_PATH variable... contains current directory
configure:
error:
*** LD_LIBRARY_PATH shouldn't conta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when
*** building glibc. Please change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 and run configure again.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新手,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LD_LIBRARY_PATH 路径有错误,没有包括当前路径

网友:
上面的意思应该是不能包括当前路径,但此处的路径应该设置成什么,应该怎样做才能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