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的问题

楼主(2007-02-03):
printf的问题
请问,我在Keil下写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void)
{
SCON=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受
TMOD=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0x40;//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0xE6;//12MHZ1200波特率
TL1=0xE6;
TI=1;
TR1=1;//启动定时器
P0=0x3d;
printf("P0:\n");
}
运行后结果怎么是:3d00
定时器
,
void
,
include
波特率
程序

网友A:
编译器自动扩展了
不过:
printf("P0:\n");
这段代码不应该出值才对
如果不出意外想打印P0的值应该是:
printf("%d",P0);

网友B:
呵呵。你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这是printf的缺陷。我后来是自己做的转换了。

网友C:
你的输出是printf("P0:\n");,输出的应该是P0:
你把你的输出语句改为printf("%bx\n",P0);
输出的结果就是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