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指令中sub语句的问题,急~~~~~~

楼主:
在ARM汇编中,碰到sub sp,sp,#0x89,30这个语句,sub指令不都是三个参数么,为什么还有30这个参数,这个语句又是什么意思,谢~~~~

网友:
我认为这条语句是错误的,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这样的语句?

网友:
可问题确实是这么写的,应该不会错的,我把30忽略掉,发现地址也不是sp-0x89=sp

网友:
这不是合法不ARM指令

网友: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

网友:
你用的ARM是那个版本的。
版本你还没搞清楚,怎么说这个指令是错的呢。
查查看其它的版本是否有关这个指令的描述?

网友: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大家在arm汇编都没见过这样的指令

网友:
同问这个问题,我也看见了。
可以明确一点,这不是一个错误的语句,这是利用visual studio 2005反汇编出来的代码,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类似的语句
在add的时候也有,下面贴一下:
add         r3, r8, #1, 20
sub         sp, sp, #0x9E, 30
希望熟悉arm汇编的朋友能帮忙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