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测试sd卡驱动的问题

楼主:
CETK测试sd卡驱动的问题

用CETK測試SD卡的驅動的時候,一共有三項。
其中Strorage Device Block Driver Read/Write Test Cases
和Storage Device Block Driver API Test Cases這兩項都能通過,
另外一項:Storage Device Block Driver Benchmark Test Cases
在測試1001的時候可以通過,但是測試1006(1001以后的都不行了)的時候到%99就不動了,也沒有出現錯誤提示,就是不往下走了,測試了一晚上.那位大蝦知道是什麽問題?
Thank you!
下面是测试的DeBug信息:
4294853477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4294853494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
4294853496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SYSTEM INFORMATION
4294853497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498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Date and Time:          01/01/2003 12:01 PM (Wednesday)
4294853499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501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Device Name:            W90P9108756
4294853502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503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OS Version:            5.0
4294853504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Build Number:          0
4294853505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Platform ID:            3 "Windows CE"
4294853506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Version String:        ""
4294853507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509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Processor Type:        0x00000926 (2,342) "Unknown"
4294853510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Processor Architecture: 0x0005    (5) "ARM"
4294853512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Page Size:              0x00001000 (4,096)
4294853513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Minimum App Address:    0x00010000 (65,536)
4294853515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Maximum App Address:    0x7FFFFFFF (2,147,483,647)
4294853516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Active Processor Mask:  0x00000001
4294853518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Number Of Processors:  1
4294853519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Allocation Granularity: 0x00010000 (65,536)
4294853520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Processor Level:        0x0004    (4)
4294853522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Processor Revision:    0x0005    (5)
4294853523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
4294853524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4294853526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
4294853527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MEMORY INFO
4294853528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529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Memory Total:    15,392,768 bytes
4294853531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Memory Used:      4,493,312 bytes
4294853532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Memory Free:    10,899,456 bytes
4294853534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535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Kernel Used:        303,104 bytes
4294853536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Water Mark:          2,660 pages
4294853537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539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Store Total:    15,331,328 bytes
4294853540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Store Used:        384,604 bytes
4294853541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Store Free:      14,946,724 bytes
4294853543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
4294853544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4294853545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rw_all: ShellProc(SPM_START_SCRIPT, ...) called
4294853545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rw_all: ShellProc(SPM_BEGIN_GROUP, ...) called
4294853546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BEGIN GROUP: DSK.DLL
4294853547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4294853549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4294853550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TEST STARTING
4294853551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4294853552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Test Name:      128 Sectors at a time
4294853553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Test ID:        1006
4294853554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Library Path:  \rw_all.dll
4294853555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Command Line:  /-zorch
4294853557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Random Seed:    21523
4294853558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Thread Count:  1
4294853559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 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v
4294853560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rw_all: ShellProc(SPM_BEGIN_TEST, ...) called
4294853561 PID:adc5ef62 TID:adc5ef86    BEGIN TEST: "128 Sectors at a time", Threads=1, Seed=21523
4294853588 PID:adc5ef62 TID:6dbc7f2a      [1] Attempting to open DSK1:
4294853590 PID:adc5ef62 TID:6dbc7f2a      [1] rw_all successfully opened DSK1:, hDsk=0xADBAC46A.
4294853592 PID:adc5ef62 TID:6dbc7f2a      [1] rw_all: Total sectors: 121856, Bytes per sector: 512.

网友:
知道问题在,
最后一次写的时候能写进去,但是读不出来,
老出现越界的情况,但是看到他没有越界。
不明白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那位兄弟知道情况说明一下,谢谢了。
都快着急死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本身有一些问题?

网友: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了驱动本身的问题,
一个寄存器的值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