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蓝牙开发

楼主:
刚接触WINCE下的蓝牙开发,我们就用WINCE下提供的蓝牙协议来进行开发,要在车载GPS上实现蓝牙的两个功能:一个是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实现上网浏览网页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是实现handfree功能,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手机来电了,可以通过蓝牙转接到车载GPS上,就不用手接了。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WINCE是不是提供了蓝牙的所有协议和API函数?API函数在哪个目录下面呢?是不是还要实现自己的profile啊?能不能给我一些提示,谢谢!

网友:
http://www.i170.com/user/zhouhuishine/Article_48210
ms-help://MS.WindowsCE.500/wcecomm5/html/wce50conbluetoothosioctls.htm
看看这2个网站吧,你可以在网上找找相关资料的
wince有IOCTL的。

网友:
windows mobile自带了这些profile,Wince你应该查一下6.0的还有media network package 那个更新包,

网友:
http://wincebluetooth.5d6d.com/thread-2-1-1.html
这个论坛的东西做的不错,上帖子上公布的QQ83298220咨询一下
很好的。
优点:让没有接触过蓝牙开发的winCE Mobile工程师,不用了解蓝牙细节调用几个函数全部解决蓝牙通讯
      缩短软件开发周期

网友:
CE下,是需要实现profile的,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

网友:
DUN(通过手机拨号上网)系统有自带,控制面板里配对,使能DUN服务,网络连接里就能多一个连接,拨号就可以了
handfree 系统没有自带,可以参考private下audio gateway(handfree的server端)代码写一个
或者升级到wince5的升级版NavReady

网友:
引用楼主 ben_guohai 的回复:
刚接触WINCE下的蓝牙开发,我们就用WINCE下提供的蓝牙协议来进行开发,要在车载GPS上实现蓝牙的两个功能:一个是通过蓝牙和手机连接实现上网浏览网页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是实现handfree功能,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手机来电了,可以通过蓝牙转接到车载GPS上,就不用手接了。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WINCE是不是提供了蓝牙的所有协议和API函数?API函数在哪个目录下面呢?是不是还要实现自己的profile啊?能不能给我一些提示,谢谢!

我也要做这个,一头雾水。

网友:
网上看的一些资料和你GX之:
蓝芽协议栈的最上部是各种应用模型(Profile)。其中较典型的有服务发现 (Service Discovery Application),互通(Intercom),无绳电话(Cordless Telephony),传真(FAX),拨号网络(Dial-up Networking),耳机(Headset),局域网访问(LAN Access),文件传输(File Transfer),同步(Synchronization),Object Push等。各种Profile从协议栈中选取不同的协议组合来完成特定的功能。 下面列出各种Profile需要的协议组合,协议排列顺序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 服务发现(Service Discovery Application),包括SDP、L2CAP、LMP、Baseband; 互通(Intercom),无绳电话(Cordless Telephony),包括TCS、SDP、L2CAP、LMP、Baseband;传真(FAX),拨号网络(Dial-up Networking),耳机(Headset),包括SDP/RFCOMM、L2CAP、LMP、Baseband; 局域网访问(LAN Access),包括TCP/IP,PPP,SDP/RFCOMM,L2CAP,LMP,Baseband; 文件传输(File Transfer),同步(Synchronization),Object Push,含OBEX,SDP/RFCOMM,L2CAP,LMP,Base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