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提高wince下usb设备bulk传输的速度?

楼主(2007-09-21):
紧急求助:如何提高wince下usb设备bulk传输的速度?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wince下为一个usb设备写它的驱动,采用bulk传输,功能已经完成.但是bulk传输的速度太慢,请问在wince下如何提高传输速度呢?谢谢!
wince
如何
设备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你的硬件,软件信息都不提供,速度慢,慢到什么状况也不讲,然后问出一个这个大的问题,你觉得能获得满意的解答吗?

网友B:
感谢yashi(老斩) 的提醒,我的硬件平台是400MHZ的MPIS CPU,WINCE5.0,是这样的,我是在WINCE 下接收视频数据流,我用的是一个线程去接收,用的是2K的BUFFER,2K的buffer每次都能接受到视频数据流,但是每2K的视频数据流中间丢了很多包,使视频数据不连续.我也用CeGetThreadPriority来提高接收线程的级别,但是效果不明显.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接收速度.

网友C:
另外,我用的BULK函数,IssueBulkTransfer的返回的pBytesTransferred每次都为0,但每次传输都成功了,是何原因.

网友D(2008-11-27):
视频传输用同步通道好一点,速度会快一倍。
用Bulk通道会没有实时性,会让出带宽可其它类型的通道。

网友E:
出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