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E5.0 MFC应用程序,HTML文件浏览,添加Microsoft web浏览器控件,程序不能运行。为什么?

楼主:
使用VS2005 MFC开发MTML文件浏览器,使用Microsoft web浏览器控件,可以正常编译通过,放入WINCE5.0机器设备,不能启动。
提示错误如下:
Debug assertion Failed;
PROGRAM:程序路径。
F:\SP\vctools\vc7libsce\ship\atlmft\scr\mfc\occcont.cpp
line:916
的错误提示:
该如何解决,大谢谢啦!

网友:
系统定制的时候有没有加入对IE的支持?!

网友:
系统IE可以浏览网页,还要加什么组件呢?楼上的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
我已经添加了IE的所有组件,应该没有总是,就是出现上述的问题,请知道此问题的朋友帮助。太谢谢啦!

网友:
断言失败?也许是版本问题

网友:
版本问题,那应该怎么办呢?能给一下方案吗?

网友:
你不能跟进去看看是什么断言失败吗?

网友:
看到,也找不到原因,下面是调试出现问题的代码;
在CRT0DAT.C文件里

_CRTIMP int __argc = 0;
_CRTIMP char **__argv = NULL;
_CRTIMP wchar_t **__wargv = NULL;
_CRTIMP char **_environ = NULL;
_CRTIMP char **__initenv = NULL;
_CRTIMP wchar_t **_wenviron = NULL;
_CRTIMP wchar_t **__winitenv = NULL;
_CRTIMP char *_pgmptr = NULL;           /* ptr to program name */
_CRTIMP wchar_t *_wpgmptr = NULL;

>        webtest.exe!_initterm(void** pfbegin = CXX0065: 错误: 无法获取表达式的值, void** pfend = 0x00000000) 行: 54, 字节偏移量: 0x2c        C

请各位看看,谢谢!

网友:
水平太差,没有人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