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wince下打包工具

楼主(2007-07-26):
求 wince下打包工具
请问各位大侠,你们在wince下打包的时候都用什么工具?
wince
打包工具
工具
WindowCE

网友A:
WinCE CAB Manager 或者 Visual Stuido 打包都可以。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找到安装上了.

网友C:
做手机的应用开发建议使用ECDS-MUI嵌入式跨平台手机应用程序开发库,跨平台开发,高效,13天完成一套手机交易系统的开发(alpha),只用编写一次代码,生成所支持的5个平台的应用程序,可以在eeworld: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80559上下载,或到www.ecds-mui.com了解详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