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开发WinCE 5.0 下的应用程序

楼主:
第一次使用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开发WinCE 5.0 下的应用程序,
开发环境:Win32 (WCE emulator)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遇到如下问题,请教:

1、无法在CEdit 控制上显示中文,只有英文、数字能显示.

网友:
自带的模拟器是不支持中文的。
建议你去下载一个中文的模拟器。

注意下完整了。

另外,你建APP工程的时候 注意选择一下语言为PRC的中文。

网友:
把字体选择为 “宋体” 默认的显示好像有问题 注意改完了  先保存在运行啊 呵呵

网友:
你使用wince 5.0的sdk最好还是用vs2005。
evc也能用但是最后会有一堆warning。

要显示中文,必须要支持中文的sdk。
然后自己的project也要选择支持中文。要是一开始没有选择中文,可以去资源里改成中文的。

网友:
Emulator是不支持中文的,建议使用硬件联合调试,NK中需要添加中文,或者做一个PC版,然后移植。(PC版注意要使用那些CE支持的API)

网友:
Emulator是不支持中文的?不是吧,我天天在用中文版的模拟器!!!

网友:
呵呵,前几天几个新手要用,我还用PB5做了一个中文版Emulator,导出一个SDK而已。

网友:
干什么啊?用WinCE 6.0多好啊??!!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用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开发WinCE 5.0 下的应用程序,现在还迷茫呢~~eMbedded Visual C++时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啊?是单纯的C++么 还是 象 visual basic 类似的语言

网友:
你的wince系统没定制中文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用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开发WinCE 5.0 下的应用程序,现在还迷茫呢~~eMbedded Visual C++时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啊?是单纯的C++么 还是 象 visual basic 类似的语言

yun。
名字都有C++,怎么会是VB呢?

网友:
请问在wincd5.0下如何搭建开发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用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开发WinCE 5.0 下的应用程序,现在还迷茫呢~~eMbedded Visual C++时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啊?是单纯的C++么 还是 象 visual basic 类似的语言

我也没认真的理解过,不过我觉得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就是开发wince平台下的编译器啊(用它开发的应用程序在WinCE平台下跑),用C/C++语言的啊,就和Visual C++ 6.0(用它开发的在桌面Windows下跑)一样的,只是它用来开发桌面Windows的。

网友:
中文模拟器可以自己做个,不过好像是ARM的所以不支持evc只能在vs2005上用

网友:
引用楼主 hhzzmm 的回复:
第一次使用eMbedded Visual C++ 4.0 SP4 开发WinCE 5.0 下的应用程序,
开发环境:Win32 (WCE emulator)? STANDARDSDK_500 Emulator 遇到如下问题,请教:

1、无法在CEdit 控制上显示中文,只有英文、数字能显示.
标准模拟器里面没有中文字库支持,建议自己通过Platform Builder 5.0定制一个SDK包;使用的时候修改相应的属性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