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如何进行驱动调试,一定要用串口么??如果程序修改 ...

楼主(2007-11-01):
wince下如何进行驱动调试,一定要用串口么??如果程序修改的话还要重新编译内核?
1.现在刚准备做wince的,我现在有些不明白如何进行调试,每次定制内核要用到几十分钟,我在调试硬件驱动的时候,为了考虑稳定性需要不断得进行修改代码,每次修改代码之后都要重新编译内核,太耗时了,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得方法呢??模拟调试是不行的,我的这部分跟硬件有直接关系.
2.调试的时候一定要串口调试么??我现在的工作一直是用仿真器调试的,但是我也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说是要用串口调试
3.我的设备没有串口,如果一定要用串口调试的话是不是就用DNW那个软件呢? 我的cpu是三星的
wince
程序
稳定性
硬件
WindowCE

网友A:
1. 在命令行下直接进入驱动的目录,然后编译“build”就可以了,然后再makeimg
2. 串口是最简单的调试工具,通过串口打印信息
3. 三星的cpu,应该是ARM吧,肯定有串口,DNW只是一个PC上的软件,类似于超级终端。就是可以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网友B:
实在不行用printf
会直接打印在debug窗口

网友C:
串口调试是必备的调试手段。有些时候用 ADS 或者 TRACE32,各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