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在wince上用过 jrtplib 库

楼主:
大家好,小弟在使用 jrtplib 时遇到了麻烦

我按照jrtplib 的文档简单写了一段程序,用于初始化jrtplib,

        int error = 0;
        RTPSessionParams sessParams;
        sessParams.SetOwnTimestampUnit(1.0 / 30.0); //30 video frames per second
        sessParams.SetUsePollThread(1);
        sessParams.SetMaximumPacketSize(MAX_PACKET_SIZE);
        RTPUDPv4TransmissionParams transParams;
        transParams.SetPortbase(13800);  //发送方端口
        error = m_Sess.Create(sessParams, &transParams);
        checkerror(error);

我用evc开发的,先是在 MFC程序上使用上面的程序,一切正常,也能发送数据。后来又打算用 Windows API 写,于是又增加了下面两行用于初始化 Windows sockets:

        WSADATA dat;
        WSAStartup(MAKEWORD(2,2),&dat);

结果程序异常退出,串口显示如下

        Fatal Stack Error, Terminating thread 8bad1cf4, pexi = 1209fde4
        Exception 'Data Abort' Thread=8bad1cf4 AKY=00000101 PC=0001eaac BVA=1209fe30
         R0=00080020  R1=00000001  R2=00000000  R3=00000000
         R4=00000000  R5=00080020  R6=0001866c  R7=0001865c
         R8=00000000  R9=80000004 R10=00000001 R11=00080020
        R12=fffeffc0  SP=1209fe24  Lr=0001d228 Psr=2000001f

奇怪的是,我在PC上测试都是可以的,不管MFC还是API形式。

网友:
斑竹,您好!
我DOWN了一个RTP测试程序,编译通过了,但在WINCE--EVC下运行不了,一运行就死机,不动了;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
您能不能将库文件及工程目录打包发给我,万分感激!
我的EMAIL:  xuzeyasa@sina.com
           xuzeya2002@yahoo.com.c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