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如何在WinCE上创建窗口,并在窗口上加按钮,使用VS2005 ...
xiukiss
xiukiss

网友A(2007-12-17):
如何在WinCE上创建窗口,并在窗口上加按钮,使用VS2005下的VC++,
大家好,
小弟想在PDA中做一个WinCE应用程序,(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准确?:)
要求很简单,
首先创建一个窗口,
然后,在这个窗口上创建几个按钮,
使用的是VS2005下的VC++,
希望大哥们能帮忙,多谢,
大哥
如何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B:
必须是VS2005的VC++吗?那和EVC其实是差不多的.先把你开发的那个CE的SDK装上然后,连上设备,写代码,部署运行
就OK了.

网友C:
是,必须使用VC++(VS2005),因为我们必须使用正版,只有这个VS2005是正版的,
所以,必须使用VC++,
为什么是SDK呢,不是EX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