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协议07.10多路复用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最近在搞gprs,遇到了多路复用的问题,现在准备用GSM协议07.10,想要将本来仅有的一个通道复用成多个虚拟通道,通常有控制通道和其他通道,其他通道可根据功能将他作为比如GPRS专用通道或者短信通道,电话通道,及其他ATCMD通道。这样一来就不用频繁切换了,在传输数据的同时,可以通过其他的通道向手机模块发送命令,比如短信等等。
  我准备这么做:通道1,用来做GPRS通道。通道2,用来做SMS通道,通道3,用来做SIGNAL监测通道。

可是现在要如何实现这些功能我真的很茫然??。 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东东,希望指点一下 !!或者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非常感谢!
我MSN:dimhp@163.com, e-mail: dimhp@163.com. 期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
完全不理解你的行为,并且你好像没看懂07.10协议就开始开发07.10的multiplexer,这怎么可能呢?

网友:
呵呵, 我也很纳闷哦,楼主你有仔细看看协议吗?不切换就直接复用?
我弄这么多年都还没听说过哦。。。
景仰LZ。。

网友:
nbcool 兄:
     你好,我现在是在研究07.10协议,不过看的不是很懂,希望老兄你多指点一下! 不慎感激!!

网友:
    wxf0204兄:
         你好!非常感激能回复我,根据GSM07.10协议,用一个通道复用成多个虚拟通道之后,确实是不用切换的呀,各通道干各自的活。

网友:
以下是我对GSM07.10协议的理解,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与指点:

上图为建立逻辑通道,发送数据的例子.其中AT+CMUX=0是物理通道上的数据,告诉GSM MODEM(以下简称猫)我要进到MUX模式了,猫响应OK.主机依次发送SAMB0,1,2,3,建立编号为0~3的逻辑通道.猫响应UA表示同意.然后主机就可以使用逻辑通道发命令了,如上图的UIH(1,"ATrn"),猫也在该通道(地址为1)上响应UIH包,数据同物理通道上响应一致,也就是OKrn.

规范07-10里一共定义了6种包(不保括Error Recovery Mode)
Set Asynchronous Balanced Mode (SABM) command
Disconnect (DISC) command
这两个包是命令包,用来建立,取消逻辑通道

Unnumbered Acknowledgement (UA) response
Disconnected Mode (DM) response
这两个是响应包,分别用来回应正确和错误

Unnumbered information with header check (UIH)
Unnumbered Information (UI)
这两个可以是命令包,也可以是状态包,区别就是前者不对包的数据部分生成校验码.

再来看看包的格式.07-10支持三种模式,分别是Basic,Advanced,Advance with error recovery.
其中前两种不支持错误纠正.
Basic模式包格式为
Flag(1B) Adderss (1B) Control(1B) Length(1~2B) Info(Length指定长度,可变) FCS(1B) Flag(1B)
各项含义如下
Flag固定为0xF9
Adderss 逻辑通道编号,类似于MAC地址.bit1 为 E/A,bit2 为 C/R,bit3~8为逻辑通道号.
E/A 为1表示当前字节是否是该项的最后一个字节,这里只能为1
C/R用来指示命令发送方是否是通道发起方,是则为1
如主机建立的逻辑通道1,往该通道上发命令包时,Adderss为0x7,猫响应Adderss也是0x7
Control 为上面说的包类型,其中bit5为P/F,大致可以这么理解,SAMB,DISC包及其响应时,P/F为1(响应为DM时,该位可以是0或1)

Length 为Info项长度,bit定义依次为 E/A,L1,L2,...,L7,(L8,...,L15),长度小于128时,E/A为1,不编码第二个字节
Info 类容取决域包类型
FCS 为校验码,UIH,UI包的区别就在这里,UIH不对Info项编码,只编码Adderss,Control,Length

Advanced模式包格式为
Flag(1B) Adderss (1B) Control(1B) Info(不定长) FCS(1B) Flag(1B)
其中Flag固定为0x7E
两种模式的区别就是Advanced模式没有Length一项,而是采取了特定格式编码,来决定包何时结束.
具体实现就是发包方对Flag除外其他项编码,碰到0x7E,0x7D等字符则在其前插入0x7D,接受方去掉相应0x7D.这样碰到单独的0x7E则表示包的结束和开始.

网友:
你这些文字哪来的,而且还有中文字符?怎么看都不是原版的协议,你看的是从www.3gpp.org上面下载的协议吗?有些厂商自己对07.10做了修改,或者没有完全实现,你看那些删减版本是不行的,一定要看那个3gpp的文档。

网友:
汗……好好看懂协议先

网友:
至少,对于mux来说,它自身并不知道哪个通道是干什么用的——除了0号通道

网友:
To nbcool
  LZ写的是自己对文档的理解当然会用汉字描述,难不成对着一堆中国人用英文描述自己的理解?如果你对07.10理解很透彻就请详细点帮助人家解决疑点,我也从中受益受益,厂商自己又怎能去删减07.10协议?最多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做点修改做出自己的多工协议,那就不再叫07.10协议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困扰!!!LZ解决没?SIMCOM300C好像不支持GSM07.10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