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Edit控件来读文本文件的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文本阅读器.我是用的内存映射文件来读取文本文件的,然后直接用CEdit控件来显示的,但在显示了大概3000行之后,就显示不了文字了,滑条块还可以往下拖,但是没有文字,不知道是不是CEdit控件有最大限制.

在wince下,好像没有richEdit这个控件.不知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指点指点吧.有些思想就行了.多谢了

想过分块读取,就是只给Edit显示一部分,在拖拉滑动条的过程中控制往CEdit里面读取.但不知怎么这样实现.

网友:
我也用edit控件做过,只是做来练习一下,没有像楼主那么严格的测试过,没有测试过上千个数据,不过不建议分块读取,会很麻烦,不顾楼主可以试试看,有兴趣的话,估计难点在cedit控件中的指定行的显示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是不是edit有缺省的容量,试试用SetLimitText来设一个比3000行的字数大的容量。

网友:
dthxman: 我现在也不是很想分块,因为不知道分块后怎么控制,但确实是上了千之后就得考虑这个CEdit控件了.在桌面版C++是没有这限制的..指定行倒没问题,难点在于怎么能先读一块,然后在拖的过程中再加进来...同时页码还能跟得上,反过来回退也是一样....这是我一直没想明白的.

lenux:这个我试过了,可以改变这个值,但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法显示完整.

单文档的话,也考虑了一下,但单文档加不了按纽,还得把菜单和工具条,状态条都要去掉;自己用CDC画,没试过,不知怎么和滚动条结合起来.....有大虾试过的,给点思路吧...多谢了

网友:
跟行数没有关系,主要是内容的长度有关。我这边到29970的长度就不显示了。

m_ctrlEditTest.SetScrollRange(SB_VERT,1,nTextLen/20);  //文件总长度/每行的长度

网友:
KevinCEC:那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建议自己做个edit,用cedit扩展好多问题。
可以参考scintilla1做

网友:
huangjinli:怎么标记读哪一页呢?

网友:
帖子好像没法加分,大家有思路的麻烦指点下吧,已经快被这个整晕了.
回头重发个帖子给分就是了.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做个edit吧,对以后的扩展,和你的学习编程都有好处啊。

自己做edit的例子很多的,可以参考一个pc上的例子,改成ce下的就行了。

现在你的思路乱了,静下心来好好写一个edit吧。

网友:
好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