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向gprs(cdma)模块发送连接请求?

楼主:
现在想用gprs(或者cdma)模块和一个手机终端互相发送数据,由其中cdma模块做为server,然后由手机向他发出请求,accept后,开始向手机终端发送数据,我但是gprs模块应该是没有固定的ip,手机怎么向它发送tcp请求的。大家给点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先要注意一下,C网和G网是不能够数据互相通讯的。那做为server端的设备拨号先上网得到ip地址并等待手机设备来进行连接,但由于C和G拨出的ip地址都是会变动的,所以手机很难去找到它。最好的方式就是中间加一个web服务器,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实现些。

网友:
谢谢morven(对流云^!^) !你说的c网和G网不能互相通讯,是不是我的手机如果是G网的,则必须用GPRS模块发送,同样C网的手机只能用CDMA模块?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感觉从手机端想无线模块发送请求,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无线模块的ip是每次都变的,每次连接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他的IP是多少。中间加一个Web服务器,是不是采用固定的域名,使得该模块和固定的域名绑定?

网友:
大家还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嗯,你说的没有错了。。。如果是数据传输的话,只能是GPRS对GPRS,CDMA对CDMA,当然如果你是无线对有线的话,那这两种网络的都没有问题。那像ip变化的问题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动态域名的这种方式,这样由动态的ip去访问这个固定的域名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答案,不能解决

没有答案,不能解决

网友:
目前可以去移动申请一个固定IP的卡,目前我手中就有一个,一般向你描述的操作都是一端是服务器(IP固定),别一端是移动终端(IP不固定)这样数据通信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