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插上后,设备管理器中显示unknow device

楼主(2007-09-24):
USB插上后,设备管理器中显示unknow device
我的USB插上后,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是怎么回事啊?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网上大概查了一下出现这种提示的原因:一是USB连接线供电不足,二是驱动软件的问题。我还没检验过。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啦。
原因
设备

网友A:
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了,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可能是你的USB设备出问题了,那可是个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