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新手请教winCE初级 问题

楼主(2007-01-29):
新手请教winCE初级 问题
在VS2005环境里可以创建wince的项目
我现在想用C#在vs2005开发一个应用软件用的是Access数据库 。下载wince下面有哪些方面的要求吗 。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类似表格的界面 在输入数据以后点击按钮就保存到数据库里面去了 然后文本框清空,
有哪位达人知道如何用C#在VS2005下面创建出WINCE的项目吗?
感激不尽 !
数据库
项目
文本框
wince
开发

网友A:
另外我今天把DATAGRID控件绑定SQL Sever数据库的时候
提示:错误 未安装 ActiveSync。 Device Connectivity Component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不知道 ActiveSync是干吗用的

网友:
刚刚下载了ActiveSync 可是安装的时候 每检查到连接的设备就安装不下去了 不知道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除连接设备这个方法)。

网友:
我安装之后 没检测到连接的设备(我没有连接设备)运行的时候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 高手近来帮帮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