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要什么技术知识

楼主(2007-04-30):
请问要实现这样的功能,要什么技术知识
我完全不懂硬件编程,只因为要做一些东西,不得不用,所以到此地来请教各位大大,我想实现以下功能:
用一个芯片或是电路板实现内存数据的存取;
用一个芯片或是电路板实现电子锁的开/关
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电路板
电子锁
技术
知识
硬件

网友A:
用一个芯片或是电路板实现电子锁的开/关
这个在一般的单片机实例里是经典的应用
很平实,没有什么难点,就看各模块间的接合问题,像:显示,控制,按键等

网友B:
用一个芯片或是电路板实现内存数据的存取;
不知道直接读写EEPROM算不算???
呵呵

网友C:
楼上的大大,能讲详细点么,或者哪有这方面的实例可以参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