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命,关于pxa310 eboot烧写问题!

楼主(2007-10-31):
大侠救命,关于pxa310 eboot烧写问题!
开发板是 pxa310 handheld platform development kit
烧写软件是用 marvell(R)XDB JTAG Debugger(SDT2.1)
在烧写中出现的错误是:
Executing Initialization Script...
Downloading burn algorithm to the target...
Error: Operation failed!
Error: CFI flash detection failed!
Error when burning file!
是不是烧写软件的问题啊?知道的,提意见的小弟都不甚感激,第一次在这里发帖,没什么分,请大家见谅!!
软件
burning
failed
error

网友A:
有人知道吗?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B:
一般都是脚本问题,你有成功烧过吗?

网友C:
错误是说没有检测到FLASH,那么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D:
感谢两位版主nbcoll和yashi,问题解决了,换个了机子,使用的是主板自带的并口选用ECP模式(原来的是PCI并口),对于软件使用SDT2.1,好像之前不能装SDT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