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B自己定制的系统,安装其SDK后,用EVC编写应用程序出错.向各位朋友请教一下!

楼主:
我使用的是付林林那本,按照他书上的那个步骤,一步步的创建内核工程,并且把这个工程的SDK导出来,然后安装,我运行这个工程是可以到它的模拟器运行出来的;再用EVC编写一个应用程序,选择我上面安装的那个SDK,用EVC中的测试连接可以连接到那个模拟器上,但是要把应用程序在模拟器上运行却老是出现下面这一个问题: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Please use the /MD switch for _AFXDLL builds
    我在EVC用STANDARDSDK时,编译是可以通过的,没有上面这个错误,但是却连接不到那个模拟器上.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一个星期了,请各位朋友帮帮忙.小弟多谢!

网友:
你查一下msdn的c1189错误,看看是不是关掉一些编译选项就可以通过

网友:
如何关掉啊?

网友:
如果你使用mfc.须在pb里把相关组件打包进去.

网友:
请问一下,出现如下问题: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Please use the /MD switch for _AFXDLL builds
需要在PB里添加什么组件呢?应该可以确认是我定制的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是你自己定制的系统问题.需要的东西主件都加了吗?

网友:
楼主这个对你可能有帮助.
http://forums.microsoft.com/MSDN/ShowPost.aspx?PostID=1005837&SiteID=1

网友:
Go to Project Properties, Configuration Properies, C/C++, Code Generation and in the Runtime Library field select Multi-threaded Debug DLL (/MDd) for a Debug build and Multi-threaded DLL (/MD) for a Release 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