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串口通信程序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只能发送数据,不能读数据!
读串口线程代码如下,请大虾帮忙找出原因!谢谢!
//串口读线程函数
DWORD CCESeries::ReadThreadFunc(LPVOID lparam)
{

CCESeries *ceSeries = (CCESeries*)lparam;

DWORD        evtMask;
BYTE * readBuf = NULL;//读取的字节
DWORD actualReadLen=0;//实际读取的字节数
DWORD willReadLen;

DWORD dwReadErrors;
COMSTAT        cmState;

// 清空缓冲,并检查串口是否打开。
ASSERT(ceSeries->m_hComm !=INVALID_HANDLE_VALUE);

//清空串口
PurgeComm(ceSeries->m_hComm, PURGE_RXCLEAR | PURGE_TXCLEAR );

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while (TRUE)
{

  if (WaitCommEvent(ceSeries->m_hComm,&evtMask,0))
  {
        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表示串口收到字符
        if (evtMask & EV_RXCHAR)
        {
               ClearCommError(ceSeries->m_hComm,&dwReadErrors,&cmState);
                willReadLen = cmState.cbInQue ;
                if (willReadLen <= 0)
                {
                        continue;
                }

                readBuf = new BYTE[willReadLen];
                  ReadFile(ceSeries->m_hComm,
                  readBuf,
                  willReadLen,
                  &actualReadLen,
                  NULL);

                //如果读取的数据大于0,
                if (actualReadLen>0)
                {
                        //todo:

                }
        }
    }
    //如果收到读线程退出信号,则退出线程
    if (WaitForSingleObject(ceSeries->m_hReadCloseEvent,500) == WAIT_OBJECT_0)
    {
        break;
    }
}
        return 0;
}

网友:
补充下:
    我调试过,每次都是在 if  (WaitCommEvent(ceSeries->m_hComm,&evtMask,0))  这条语句处处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说明下为什么这里没有相应事件,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WaitCommEvent一直阻塞在那里,还是返回了,但是没有EV_RXCHAR事件?用示波器看看数据有没有发过来,或者在驱动里打印信息,看看数据收到没有?你都不关心EV_CTS | EV_DSR ,只要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就好了。

网友:
EVC串口编程只能进行同步方式通信,WaitCommEvent命令我编写程序时也遇到这种问题,这是我程序中的相关代码:
        //清除错误
        COMSTAT   ComStat;
        DWORD     dwErrorFlags;
        ClearCommError( md->mHandle,&dwErrorFlags,&ComStat);
        //读数据
        ReadFile(md->mHandle, bytBuffer, lngSize,(DWORD *) &lngBytesRead, NULL);

网友:
WaitCommEvent一直阻塞在那里的,我先按照你们的方法试一试,不解再问!

先谢谢大虾们的指点!!

网友:
回:yefanqiu(叶帆)

大虾你说的是不用等待事件发生WaitCommEvent这个函数么??

网友:
我一般用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

网友:
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用法是什么??
和WaitCommEvent这个函数参数一样么??
我在evc参考文档里没有找到这个WaitForSingleObject函数的用法啊,具体怎么和串口相关的状态相连接上的??